哪位师傅能否指点一下元件的内部框架图

楼主(2008-10-02):
这个是MAX1632内部框架图,能否指点一下里面所标数字代表的功能?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1、6 门电路。
2 带施密特电路的电压比较器。
3 电压比较器。
4 三态门
5 输入量和反馈量的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的回复,请问1和6具体是什么样的门电路?

网友:
1 与门
6 或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飞翔。请问有没这方面符号识别的资料?

网友:
请详细些

各个元件是什么,最好详细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