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WALL M97 19寸LCD电源维修

楼主(2008-10-02):
机型:GREATWALL M97
现像:电源灯不亮
分析及处理:
1,电源IC爆看不到型号(修第二台看到型号是OB2269BP),ICo 8脚贴片。
跑电路得:1脚为地,2脚为调节,3脚为启动,4脚步经一个100K电阻接地。5脚空,6脚为保护,7脚为电源,8脚为输出。

2,看起来和SG6841S的电路挺合适的。换上开关管K1118,检其它部分没问题,开机有电压5V,12V接负载电压下降。看来不太合适呀。带载能力差。在细细看了一下SG6841S的电路发现4脚电阻是用33K但是原机用的是100K,我换了个33K的上去,测试OK。

这个机型奄遇到二台都是这样处理。

网友(2009-03-28):
看来楼主的基础好强啊,可以改芯片电路,同时也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和经验!

网友:
呵呵!看样子这个IC也可以用LD7552的,用LD7552的话100K的电阻都可以不改。

网友(2009-08-11):
谢谢楼主 我今天也修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用SG6841代换的,但是建议把5脚(温度保护端)和地之间加一个24K到100K左右的电阻,这样会更耐用。
3脚是参设置端,通过连接一个电阻接地来为SG6841提供一个恒定的工作电流,改变电阻的大小可以改变PWM的频率,用100K的是太大了,会带不起负载,我一般都是用22K的

网友(2009-10-10):
多谢楼主我的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我试下看看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机器是修好了就是不能接屏线,现在电源好了,我换上27K电阻还是起不来,换300V滤波跟25V滤波,上高压一切正常 灯管亮了,这么就是接上屏线又开始上不了负载了,

网友:
终于搞定了,还是电源惹的祸12V跟5V供电的问题不知道为啥这电源电容这么那么差,首先这机器我换上27K电阻不加负载上电正常,面板指示灯显示正常了,然后接上高压部分,再上,发觉又开始闪了,测电压16V(负载)我把300V滤波电容换了,以前是68微法的我换100的上去,然接上灯管正常,我接屏线上去的时又保护了,郁闷我说我今天怎么这样倒霉啊,知道又是供电的问题,换上10V1000的 开机OK了,有时候看看那电容蛮新的,那机器买了才1年多点,想不到也会坏。其实电容不值几个钱,也不要图省事,让我走了不少弯路。在这里还是要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不然这毛病真的很难查。

网友(2010-02-28):
M97好像还没出保吧?我都是从维修站直接要板过来然后把序列号什么的告诉维修站,这样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