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液晶开机亮一下黑屏

楼主(2008-10-02):
电源IC--------DM0465
背光驱动-----fan7314

开机测得14.5V待机为14.5开机为18V,5V正常.
不知那位师傅修过
加我QQ也可以181235510

网友:
是什么型号呀?是不是711N(R)吗

网友:
具体型号没记住,我只是想问问背光驱动-----fan7314
那个脚是保护的,怎么取消保护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三星的质量不过关引起的

网友:
机器型号为740nplus

网友(2009-05-31):
把一脚对地就取消保护了

网友:
取消保护也不是办法,可以先拿好的灯管试一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还是检查升压变压器的2组次级,阻值相差10以上就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这个测那里?

网友:
不要去想着取消保护电路,那个取消了,估计故障还会更加大,电路设计保护,是有它的道理的,你就不能想着加一个能去掉保护状态的外接电压吗?找一个相关的电路图,跑一下电路,试着去看看这个集成块那个脚是保护电路脚,一般的规律是从灯管的高压输出有一个小变压器,然后顺着这个走,一般是2个电阻2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电路,然后就是输出到一个集成块上的其中一个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