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用MHDD检测硬盘

楼主(2008-10-02):
台式机希捷80G并口硬盘,在BIOS中可发现硬盘,在DOS下接上硬盘,无法启动MHDD(进不去界面,其他硬盘正常),我用移动硬盘盒接上这块硬盘,在WINDOWS下出现此错误提示:

网友:
MHDD不是在DOS下运行的吗? 你在WIN下用的?

网友:
我用的mhdd不管4.5还是4.6都是在dos下运行的,楼主应该先制作一个dos启动盘,在dos状态使用。

网友:
楼主如果是用来修坏道的话mhdd和thdd配合使用是比较好的,当然更专业的就得用pc-3000了(价格可不菲啊,呵呵)

网友:
我这也有块BIOS里能找到分区软件就是找不到.
西捷80G串口的

网友:
在DOS下接上硬盘,无法启动MHDD(进不去界面,其他硬盘正常)。
我用移动硬盘盒接上这块硬盘,在WINDOWS下出现此错误提示。

网友:
感觉楼主的硬盘又问题,不妨先用硬盘盒接上其他的硬盘试试,看看还出现在系统下的这个提示吗?如果不出现,那真的是这个硬盘的问题了,因为你说过,其他硬盘用MHDD都能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