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7 40G 检测速度慢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10-02):
我手里有好几块这样的硬盘。在BIOS检测IDE的时候就慢。进光盘DOS系统也慢。但用MHDD没有发现红块和X。我把电路板上的接口也擦了。又焊了一遍还不是好用。哪的问题呢。

网友:
不要说焊借口拉,你就是换板也不一定好的了,如果就象你讲的情况一样,那就是磁头不稳定了,只能去跑下SF看看拉

网友:
那是转速慢,磁头读写慢了,可调,但是噪音大,有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