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IRDY灯不亮

楼主(2008-10-02):
诊断卡的IRDY灯不亮,查得是主设备,这个主设备是哪些呀,?怎么测有没有准备好了?还有CPU的复位针在刚开机是不是有跳变,我测得是从0V跳到1.75V就不变了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主设备是指北桥,还有CPU的复位针在刚开机是有跳变的,从0V跳到1.75V就不变了也正常

网友:
按楼上这个朋友说我的北桥坏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这样的,还没修好了!!

网友(2009-04-21):
诊断卡数字显示不出来,应该是北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