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xp启动时有插摄像头时停在欢迎界面,重起好几次可以进,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8-10-02):
一块冠誉845pe主板xp启动时有插摄像头时停在欢迎界面,重起好几次可以进,不插摄像头时很顺利,什么原因呢?(以排除摄像头原因,在好几台别的机子上可以,该机系统也重做了几次),该板不插摄像头启动后再插摄像头可正常使用,难道时启动时usb供电不足?(使用航嘉冷静王电源)

已解决!是驱动的问题开机按f8可以进安全模式,说明是加载驱动时出错,更换安装版xp重新安装系统后插摄像头正常,看来是ghost版内已有摄像头驱动,之前换了几个ghost版xp也不行,看来有时不能偷懒要按纯净的xp,但别的机子用的同样的ghost版xp可以使用此摄像头,可能还有硬件兼容性问题!
谢谢大家!特别是夜雨十三天!

网友:
我前天修一杨开机一连光驱也是这一故障,不接光驱正常,光驱在别的机上也正常,重设COMS后正常.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换一个大功率电源
光驱设置成主盘,有可能解决

网友:
如果是有驱的摄像头就考虑先卸载驱动看看!
如果是无驱的摄像头看看是不是SP3的系统,如果就换成SP2的系统!

如果你很懒,但是你的软件技术不错!不想做上面的操作,那么:
有驱的干掉所有摄像头相关启动项目,
无驱的替换摄像头驱动为SP2下版本!

网友:
个人觉得进系统后,插摄像头,在装驱动!

网友:
建议一般如果安装的是GHOST的系统的话,什么都安装好了,摄像头有问题的话还是装里面自己带的小碟子的驱动,有时候可以很快的解决问题,,我有时候懒的搞也是系统装好了就不管,结果客户老说有时候视频打不开,我一去又是好的,后来装自带的驱动什么都好了,也不来烦我了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