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0A开机FF

楼主(2008-10-02):
我的KT-600A主板开机后显示FF,根本不走码,请各位大侠指教。(BIOS已刷过)

网友:
主板能亮吗?再说的具体点

网友:
主板能亮,只接CPU、检测卡。

网友:
检测卡能亮。所有指示灯正常。

网友:
主板不工作或者CPU不工作查主板功电

网友:
应该CPU不工作
查CPU电路

网友:
查主板各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再刷BIOS不行。就要打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的的地址线阻值。一般都是CPU座或桥虚焊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各位指教,我再试试。

网友:
CPU不工作能亮机子,真是笑话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有这几天就换南桥了能正常开关机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B:
不要别人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 这个CPU座他能虚焊吗  胡乱教人
如果是开始好的取下CPU风扇除尘再上上去后坏了的 我建议先看CPU是不是缺了角
然后看看CPU座周围的小元件 象电阻 电感有没有人为弄坏

网友(2008-11-21):
引用 网友B:
不要别人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 这个CPU座他能虚焊吗  胡乱教人
如果是开始好的取下CPU风扇除尘再上上去后坏了的 我建议先看CPU是不是缺了角
然后看看CPU座周围的小元件 象电阻 电感有没有人为弄坏

取CPU的时候弄破了玻璃片吧 U挂了

网友:
楼主意思是接CPU检测卡点开关主板能通电
建议检查下CPU工作条件满足么

网友:
CPU不工作可以亮机子,换个芯片,或则用松香水清洗下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