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被雷打

楼主(2008-10-02):
联想旭日125被雷打。现在别的都正常。只是网卡不好用。插网线连灯都不亮。系统里无显示网络无连接。想看一下那个网线进去。24脚的大黑隔离块。号线123456789101112脚用表量都是短路的。不知道谁一这个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网卡不要修了 直接拆掉用USB网卡算了!

网友:
那个黑块是一个隔离变压器,是线圈,万用表是量不出的,我想是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看1脚到12脚的这边已经都通了。是不是隔离变压器坏了吗?

网友:
你测测网卡芯片边的电容看看短路没有不就知到了啊,摸摸温度应该是很高的,换个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坏了!修过几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呵呵!这种应该很好解决的啊!直接换网卡芯片应该就OK了!

网友:
那还不如换个USB的网卡,那样钱还少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