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按下主板就开机,或者是重启???已解决了。呵呵

楼主(2008-10-02):
轻轻按下主板就开机,或者是重启???已解决了。呵呵。
今天接手朋友拿来的一块845GL主板,电压其它都正常,也可以运行,也正常,但是轻轻碰一下主板就关机或者是重启,一下就知道虚焊,初步解决:由,CPU座加焊(不行)----北桥加焊(不行)----最后场管加焊(成功)交差。。。

网友:
这么简单呀

网友:
厉害.学习了.我也想到了.但是没想到是场管.

网友:
判断虚焊一般都是先压下或者是定下主板的南北桥片和座如果出现压下过或者是顶下会过的话可以初步判断是某个部位关键是打阻值....要确定是才能加焊不然很容易是问题扩大化。

网友:
加焊了主板上所有的场管啊??

网友:
哥们,你加焊了哪个场管啊?

网友:
加焊场管?

能说具体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半是VCORE部分的

网友:
我把四个场管通杀,哪个都逃不了,哈哈,只有四个场管,有多大功夫啊,一起焊吧。。。

网友:
哦  你说的是不是CPU的供电场管啊 ???

网友:
学习中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一般供电场管都是焊得牢牢的啊,居然也会有虚焊,真是要多多注意啊

网友:
维修经验很重要的,学习了。

网友:
好记下在说啊

谢谢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