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08-10-02):
那位大侠有EMC -D960-PFSF彩显图纸上传一份到网上,本人急需,将不胜感谢!!!!!!

网友:
我有一个。
这个机器好多虚焊,两面都有。好麻烦的。

网友:
非常感谢!

解决大问题,本人衷心感谢!!!!!!!!!!!1

网友:
这是EMC796的图纸,和EMC-D960PFSF的线路有本质的区别,感谢你为大家和本人操心!!

网友(2009-02-24):
你好,你找到EMC D960-PFSF的电路图没有?我现在也正在修一台,电阻R841,R840,C822,Q812烧焦,也在找这电路图,你找的稳压管我拆出来看了下:标的是:AZ12或A212。

网友:
R841为470欧0.25瓦,R840为1千欧0.25瓦,c822为0.1μ50V,Q812为三极管C945。

网友: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这台显示器电路板标的C822外形看它是一个电阻的,一头连着R840,一头连着R843,色标还看的见一点好像是:橙,黑,棕。请帮查一下是多少的?还有Q813,谢谢。如有电路图能否发一份给我。邮箱:htd333@126.com.谢谢。

网友:
我是在最路板上查看上述数据的,我的这台机子上的C822就是一只聚脂电容,Q813还是三极管C945,我的机子是行变损坏,撰写的论文发表于《电子报》2008第54期。找不到此机电路图。

网友:
我是在最路板上查看上述数据的,我的这台机子上的C822就是一只聚脂电容,Q813还是三极管C945,我的机子是行变损坏,撰写的论文发表于《电子报》2008第54期。找不到此机电路图。
引用 网友A:

谢谢 !看来此机的电路图是暂时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