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dxi 845 开机短促长鸣^_^已经修好了!!!

楼主(2008-10-02):
大家好,我是刚入门的菜鸟!!为了学习维修,从废品店购得“技嘉8idxi 845 ”主机一台,回来先用天那水洗过,然后开机故障卡从C1变到A7,主板蜂鸣器就“滴滴滴……”急促长鸣,不能开机!测得内存供电只有2.8V!!!可SDR的内存正常应该是3.3V!不知是不是内存电压太低引起的???另黄线12V只有11.5V正常否?还有,CPU的一只脚我在清洗时发现锈蚀,用刷子一刷就断了,于是焊了一根相同大小的铜丝,开机故障如上,换一CPU故障现象不变!不知CPU坏了没有?
希望同志们
能教教我该怎么修?先谢过了
哈哈,修好了,下面说说维修经历!!!
经过一段艰苦的摸索(主要是逛我们的论坛,学张先生的文章,最最重要的是同志们对我提问的回复给了我信心),了解了什么是内存电压与测量方法等
主板维修
知识(不过……)。通过仔细观察发现有2个16V2200UF有些鼓包,于是就把它换掉,可惜开机后涛声依旧!!!此时对我等刚进入主板世界的菜菜鸟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感觉能力不及没有希望了,甚至有丢掉的念头了…… 前天测的内存供电只有2.8V于是就把它的供电管换了……涛声依旧!山穷水尽!烂裤子兄弟说换个北桥电容就OK了。但观察北桥电容没有鼓包与漏液,于是我就在它的对面焊了一个1000UF的电容,没有效果!今天心血来潮,觉得死马也当活马医,就按照烂裤子兄弟说的做换一个电容试试……奇迹出现了,故障卡显示26能开机了!!!!
[
]
cpu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搜索论坛里的相关贴

网友:
检查内存槽有没有烧毁,内存供电等

网友:
谢谢回答!我把SDR的内存插槽逐个测量电压,测得有2.8伏与3.6伏等,不知哪个是内存电压,是否正常?内存旁边的场管也只有2.8V输出!另12V只有11.5V正常否?
[
]

网友:
SD的供电电压是3.3V.换根条子试试

网友:
我刚修好了一块代码跑A7的板子,我把北桥旁的一个滤波电容给换了,故障就解决了.刚开始我还以为北桥虚焊了.你也试试吧

网友:
呵呵……内存条换过了,但没有用!我在北桥旁边的电容上加了一个1000UF的电容也没有用!谢谢指教!
不装CPU就不鸣叫了!
[
]

网友:
前些天也碰到一块跑A7的板,后来加焊BIOS就好了,是BIOS虚焊了,你也试试吧!

网友:
上面说的也有可能!
想下.内寸比较容易出错
先看看在说

网友:
换根内条试试,重点清洗一下内存插槽。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 我遇到过

网友:
BIOS焊过了,没有用。3个插槽都试了下内存,故障依旧!

网友(2008-11-13):
请教楼主或者烂裤子兄弟:换的是北桥旁边的哪一个电容?我也遇到一块同样毛病的8IDXI板子

网友:
我碰过IO空了跑A7的

网友:
BIOS虚焊了,你也试试吧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好经验,以后遇到了要注意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