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P-G的主板性能不稳定

楼主(2008-10-02):
我遇到一块技嘉848P-G的主板,前几天用户说电脑启动不起,我上电检测观察到主板诊断卡上的BIOS指示灯不亮,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我自还没有能力维修,就找了一个朋友帮忙看,第二我拿到朋友那去又好了,试了几次都是这样的,晚上我拿回来自己装在机箱里再试,多试几次又不行了,BIOS又不运行了,那朋友说这板子不好维修的得,最好换块主板。我想请问各位高手,我这块主板真的就没有办法修了吗?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CPU座虚焊引起的,一般来说加焊就可以了,但是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好搞

网友:
看你那CPU座是不是BGA的,如果是那CPU座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CPU 座虚焊或是BIOS座虚焊!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把插座上盖敲掉,用酒精清洗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