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40一插硬盘就掉电.

楼主(2008-10-02):
东芝M40一插硬盘就掉电.不插硬盘不会掉电,插上硬盘的时候好象到了差不多检测硬盘的时候就掉电.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请给个思路,谢谢啦.

网友:
先代换一下硬盘,确定是否硬盘问题!有可能南桥问题机会比较大。

网友:
硬盘已换了试过,还是掉电的,如果是南桥问题就麻烦了,BGA返修台还没到货呢.

网友A:
真晕.原来是稳压电源的问题.....今天又试了一下,后来发现接上硬盘不接屏也不会掉电.....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就换了一个APC的电源,结果接屏,插上硬盘,开机居然真的不掉电了,它还直接就进到WINDOWS了. 我用的这个是龙威的稳压电源,前几天刚到的.想不到就出这种状况.唉.真是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晕.原来是稳压电源的问题.....今天又试了一下,后来发现接上硬盘不接屏也不会掉电.....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就换了一个APC的电源,结果接屏,插上硬盘,开机居然真的不掉电了,它还直接就进到WINDOWS了. 我用的这 ...

楼主很细心,找到问题所在也是理所当然的。

网友:
对我处理的时候一般也是先从电源,内存显卡入手,把硬件一一下了最小化软件系统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