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换屏 开机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10-03):
太不幸了 ,今天一台海尔机器换屏,换完后进系统到滚动条就死机 。机器是945集成显卡平台的 后来换内存 CPU 硬盘 反复重装系统还是那样 真不知道查哪里了。。。。。。。。。。。
可以肯定不是屏的问题。 屏幕已经换回原来的坏屏了 故障还是那样
高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帮忙看下
[
]
进不了系统

网友:
重做系统呀

网友:
老大 我系统换硬盘做过N次了

网友:
。。。。。原来肯定能进系统?

网友:
对啊 拿来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
你查一下显卡,换的屏是原装的吗?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是麻烦了啊,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集成显卡的北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重新做系统看看呢?呵呵。还是建议重新装系统看看!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啊,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重做系统不管多少次都不可能做上去。做到安装设备还没到就死机了。带驱动的版本也是一样,,死机。只不过是换了屏幕不是原装的。后来拿掉硬盘到同样类型的笔记本上面做完系统装好去哦那个后装上去就好了。。奇怪。

网友:
楼上说的情况我遇到的,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怪。。。按理说屏只是输出设备来着。。。

网友:
估计原来就不只是屏一处的故障吧
[
]

网友:
把内存用硬橡皮擦, 擦干净再再试!或清洗内存巢,系统问题跟内存关系大!

网友(2009-03-24):
12楼的我也遇了过,进不了系统,到了滚动条那里慢的要死,等了半小时还进不了系统,也不能装系统,用光盘连WINPE也进不去,最后对南桥做了BGA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