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看看我的主板哪里坏了?

楼主(2008-10-03):
机子半死机,应该时钟引起的吗?本人试过进入bios 后过五钟左右时钟就不走,但其它设置还可以进行,以后不能软开机,一定要断电才能10秒左右才能可以开机。去维修店修换晶振还是老样子。他们还说受潮了,想请教一下厂家技术人员估计是那的问题?如果时钟还行走时机子关机各方面正常的。

网友:
先换下IO芯片吧!

网友:
是128脚的那个IO吗?很难更换的,

网友:
电源也更换试过了,不行。我想会不会是时钟IC引起的时钟不走。进入xp也不会完全死机的,可打开我的电脑,死机时按复位是不能重启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南桥虚焊,处理过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