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显卡bios

楼主(2008-10-03):
活动类型:
交流经验
开始时间:

网友:
活动地点:
性别:
不限
已报名人数:

升级显卡的BIOS2008-09-30 11:19简单上手,教你自己升级显卡的BIOS

--------------------------------------------------------------------------------
刷新前的准备工作

在开始刷新显卡BIOS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1.确定显卡的型号

目前市场上显卡品牌林立,型号众多。不同品牌的显卡BIOS是不一样的,一般都不能通用。而同一个品牌的显卡,如果采用不同的显示芯片(GPU),BIOS也不一样。即使采用同样显示芯片的产品,如果搭配了不同规格的显存,其BIOS也不相同。因此,在刷新显卡BIOS时,必须“对号入座”。如果刷入了不恰当的BIOS文件,轻则会使显卡工作不正常,重则导致显卡报废。

要确定当前显卡的具体型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显卡附带的包装盒、说明书,另外,显卡的PCB板上一般会有一张型号贴纸,通过它也能知道显卡的品牌及型号。

2.确定当前显卡的BIOS版本

如何知道厂商推出的BIOS比当前的BIOS版本要新呢?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查看显卡的驱动程序 戳私獾鼻跋钥ǖ腂IOS版本信息。此外,通过EVEREST这个软件也可以了解显卡BIOS的详细信息。

3.下载新版BIOS文件

在厂商的**上找到新版本的BIOS文件,将它下载到硬盘。需要注意的是,网上提供的下载文件一般都是压缩文件,需要用WinRAR之类的解压缩软件解压缩,注意看解压后的文件,后缀名为.exe的文件是刷新工具(NVIDIA的专用刷新程序为nvFlash.exe,ATi的专用刷新程序为Flashrom.exe。),而诸如“XXXXX.rom”、“XXXXX.bin”之类的文件,则是新的BIOS文件。

4.制作DOS启动盘,准备刷新文件

由于BIOS刷新工作在纯DOS状态下运行更可靠,所以需要制作一张DOS启动盘,通过该启动盘可以引导系统进入纯DOS环境。制作好DOS启动盘后,还要将下载的BIOS刷新程序和升级文件复制到硬盘的同一目录下。比如,在C盘新建一个名为“BIOS”的文件夹,将下载得到的这些文件全部拷贝到该文件夹中。如果发现厂商提供的下载文件中没有附带刷新工具,则还必须到诸如“驱动之家”等**下载显卡的专用刷新工具。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显卡BIOS升级的实战阶段了。

如何刷新NVIDIA显卡BIOS

1.确认ROM芯片是否支持刷新

通过启动盘进入到纯DOS环境下,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nvflash -c”,测试显卡BIOS所使用的ROM类型。如果刷新程序支持显卡的ROM芯片,则会列出该芯片的详细信息,反之则出现错误提示。
小提示: nvflash和各种命令参数配合使用时,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f :将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写入显卡的ROM芯片中,然后进行校验

-b :从显卡的ROM芯片中读取BIOS,并以“filename”的名字保存

-k :从显卡的ROM芯片中读取BIOS,并与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比较

-c:检测显卡ROM芯片是否支持刷新

-h:BIOS升级完成后重启机器

-?:获取刷新程序的详细说明,包括命令行参数、支持的ROM芯片等

2.备份当前BIOS

备份BIOS的参数是“b”,其命令格式是“nvflash -b ”,即备份显卡BIOS,并存为“filename”文件。此外,备份BIOS的工作还可以事先在Windows下完成,即通过NVIDIA BIOS Editor这个软件进行备份。

3.刷新BIOS过程

完成备份工作以后,再输入“nvflash -f ”即可将新的BIOS写到ROM芯片中。刷新过程中,屏幕会有所抖动,并变黑,持续时间在10秒左右。如果再次回到DOS界面,那么刷新成功了

要特别注意的是,刷新过程中千万不能断电或者中断,以免刷新失败。

如何刷新ATi显卡BIOS

1.ATi显卡BIOS常规刷新方法

(1)先备份当前显卡的BIOS。启动机器进入纯DOS环境,并进入C盘下的BIOS文件夹。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Flashrom.exe -s 0 backup.rom”,按Enter键之后,便可将当前显卡的BIOS信息备份到BIOS文件夹中,并命名为“backup.rom”。

注意:在输入上述命令时,“Flashrom.exe”与“-s”之间有一个空格;“-s”与“0”之间也有一空格,此处的0为数字0(零)而不是字母O(欧),它表示系统中显卡的编号(单卡系统默认为0,CrossFire系统中分别为0和1);0与Backup.rom之间也有一空格。

(2)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Flashrom -p 0 newbios.rom”(“newbios.rom”为升级的BIOS文件名),按Enter键之后,程序便会将新BIOS写入当前显卡的BIOS芯片之中。等待数秒之后,如果发现没有出现错误信息则可以重新启动电脑了。

提示:Flashrom和各种命令参数配合使用时,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p :向显卡ROM芯片中写入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而num表示系统中其中一个显卡的编号

-s :对系统中第块显卡ROM芯片中的BIOS文件进行备份,并命名为“filename”

-i:显示ATi显卡的参数信息

2.根据实际情况加入刷新命令参数

(1)通过“-f”参数进行强制刷新

Flashrom在刷新显卡BIOS时会检查新BIOS的SSID(BIOS及设备ID),如果发现新BIOS的ID与显卡本身的ID不符,则会拒绝刷新并给出警告信息——提示如果要强制刷新,则需要加入“-f”参数

如果确认新BIOS文件支持当前的显卡,则可以在刷新时输入“Flashrom -p -f 0 newbios.rom”,然后按Enter键执行。注意“-f”与“-p”、“0”之间都有一个空格。

(2)加入“-atmel”或“-sst”参数

对于一些采用mBGA封装显存的显卡,如果加了“-f”参数还是无法刷新,那就要注意:如果显卡的BIOS芯片是ATM公司的,则要在命令中加上“-atmel”参数,也就是“Flashrom -p -f atmel 0 newbios.rom”;如果是SST公司的就加上“ -sst”参数,也就是“Flashrom -p -f -sst 0 newbios.rom” 或“Flashrom -p 0 newbios.rom -f -sst”。

BIOS刷新失败了怎么办

刷新后如果出现花屏或不稳定现象,这时就要把备份好的BIOS文件重新刷回到显卡中,具体刷新的方法跟刷新新版BIOS的方法一样,只不过要将命令行中的“newbios.rom”改为“backup.rom”。接下来着重介绍刷新后出现黑屏的补救措施。

方法1.

首先将AGP显卡拔下来,插上PCI显卡后开机,进入主板BIOS设置程序,选择“Intergrated Peripherals”选项,将“Init Display First”项的值改为“PCI Slot”。然后保存设置并关机。

接下来将AGP卡重新插上,但仍让显示器连接在PCI显卡上,然后重新开机。最后按照前面的刷新方法,将正确的BIOS文件刷回去即可。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输入刷新命令时要明确AGP显卡的编号(0表示AGP接口)。

方法2.

如果没有PCI显卡,也可以“摸黑”操作,即进行“盲刷”操作。首先另找一台机器,并在DOS启动软盘上建立一个自动批处理文件(AUTOEXEC.BAT),在该文本文件中写入以下命令行:“nvflash ”(NVIDIA显卡使用,命令中的为备份的BIOS文件名)或“Flashrom -p 0 Backup.rom”(ATi显卡使用)。

批处理文件编辑完成后,用该软盘重启需要修复显卡BIOS的电脑,读盘结束后等十几秒钟,最后重新启动机器,即可恢复正常。

温馨提示:刷新Bios有一定的风险,刷新Bios前,请备份好原版显示卡Bios,以防万一!

一.NVIDIA显卡BIOS的刷新工具: NvFlash
    通过NVFLASH我们可以对NVIDIA显卡的BIOS进行备份与刷新。

    第一步。先把在DOS下运行NVFLASH备份命令。

    (1)备份显卡BIOS的参数为 nvflash -b ****.rom

         注:××××.ROM为自定的BIOS文件名

    (2)清楚显卡原本BIOS的参数为 nvflash -e

    (3)更新显卡BIOS的参数为 nvflash -4 -5 -6 ****.rom

         住:××××.ROM为自定的BIOS文件名

注意:新版的NVFLASH可以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

     二.NVIDIA显卡BIOS修改工具:NIBITor

    NIBITor是专门针对NVIDIA显卡BIOS修改的工具软件,通过NVFLASH把显卡备份好以后。运行NIBITor点击“FILE”打开备份好的××××显卡的BIOS,然后将核心和显存频率调整到你想要让它运行的频率上。

注意:修改频率之前,一定要先测试你的显卡能否在该频率下工作,否则有可能会因为频率过高,显卡开机黑屏。

    最后我们将修改好的BIOS通过NVFLASH刷回去就完成了。刷新显卡的命令为:

Nvflash -4 -5 -6 ****.rom

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通过工具软件就可以看到显卡超频成功了。

三.ATI显卡BIOS刷新工具:Atiflash

    首先我们通过Atiflash把显卡的BIOS备份出来,在DOS执行一下命令备份BIOS。

    Atiflash –s 0 ***.rom   保存原有BIOS备份(其中***.rom为备份的文件名,可以自己改动)

    Atiflash –p 0 ***.rom –f   写入新BIOS

注意:BIOS刷新和BIOS芯片有关系。如果刷新不成功,请用下面的命令测试。

    Atiflash –p 0 ***.rom –f –sst    写入新BIOS

    或者 : Atiflash –p 0 ***.rom –f –atmel   写入新BIOS

     四.ATI显卡BIOS修改工具Radeon bios Tuner

备份好BIOS以后,我们用ATI专用的BIOS修改改工具Radeon bios Tuner打开备份好的BIOS文件,然后在Radeon bios Tuner的界面“Clocking”选项里对核心及现存频率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保存。

最后在DOS下用 atiflash –p 0 ***.rom –f 命令把显卡BIOS刷回即可。

     五. 显卡刷新BIOS之后的解决办法。

首先将损坏的AGP或PCI-E显卡拔下来,插上PCI显卡后开机,进入主板BIOS设置程序,选择Intergrated Peripherals选项,将 Inti Display First 项的值改为PCI SLOT,然后保存设置并关机。

接下来,将AGP卡或者PCI-E重新插上,但仍让显示器连接在PCI显卡上,然后重新开机,最后按照前面的刷新方法,将正确的BIOS文件刷回去即可。如果没有PCI显卡,而主板支持双PCI-E显卡,这是可以在主板上插入两张不同品牌的显卡,再次刷新即可。例如损坏的那张是PCI-E的ATI显卡,那么就再插入一张NVIDIA的显卡。

刷新BIOS命令解释:

(1)通过“-f”参数进行强制刷新

Flashrom在刷新显卡BIOS时会检查新BIOS的SSID(BIOS及设备ID),如果发现新BIOS的ID与显卡本身的ID不符,则会拒绝刷新并给出警告信息——提示如果要强制刷新,则需要加入“-f”参数。

如果确认新BIOS文件支持当前的显卡,则可以在刷新时输入“Flashrom -p -f 0 newbios.rom”,然后按Enter键执行。注意“-f”与“-p”、“0”之间都有一个空格。

     (2)加入“-atmel”或“-sst”参数

对于一些采用mBGA封装显存的显卡,如果加了“-f”参数还是无法刷新,那就要注意:如果显卡的BIOS芯片是ATM公司的,则要在命令中加上“-atmel”参数,也就是“Flashrom -p -f -atmel 0 newbios.rom”;如果是SST公司的就加上“ -sst”参数,也就是“Flashrom -p -f -sst 0 newbios.rom” 或“Flashrom -p 0 newbios.rom -f -sst”。

已通过 (1 人)

  留言 申请时间
小雨耗子

大家好

网友(2011-11-29):
暂未通过 (9 人)

  留言 申请时间
与与与与 2012-2-10 17:17
装甲兔 2011-8-28 23:40
re2004 2011-8-6 14:00
骁晓 2010-11-29 22:59
欧阳立 2010-11-28 13:45
珠峰雪狼 2008-12-23 00:54
旋风冲锋 2008-12-18 13:34
简历 2008-12-6 22:30

网友(2008-10-06):
写得很好,按些操作就容易多了。

网友:
资料不错,真需要这方面详细的基础知识

网友(2008-11-30):
这种刷写BIOS还是有些危险,显卡BIOS文件一旦读出再刷写错误,在DOS下很容易原BIOS刷不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有道理,建议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有些显卡的BIOS是刷不了的,怎么弄都不好使,这个楼主没说

网友:
写的很详细,我基本都是用编程器刷的,可是有些我们这下载的是.ROM格式的刷的时候提示校验出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nvflash -4 -5 -6 *.rom
nv的卡这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