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7300一问题

楼主(2008-10-03):
显卡行出问题的时候是启动的时候有多条竖道.还能坚持用的不到一个月就不行了经常死机和黑屏需要多次启动才能点亮进入系统。最近怎么也 不行了VGA点不亮了疑是GPU没有硅胶了,上电脑城买硅胶抹上去后能只用了几天就又不行了还是黑屏,于是就给板上的零件补焊.无效电容也未见有爆浆和鼓起但发现刚抹上硅胶在GPU的表面上出现了局部的粉状,是GPU还了吗?有局部的高温!

网友:
请问是下面这一款吗?

网友:
还是这一款呢??

网友:
抹上硅胶在GPU的表面上出现了局部的粉状

上硅胶前,GPU面要处理干净。风扇加油。

检查供电。双MOS管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是那里GPU 虚了把。吹吹看

网友:
是这一款

网友:
GPU 虚了,吹一下就OK了的。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
没有热风枪还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
没有风枪估计啥事也做不了得哦,还去去买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