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须配几个转接座

楼主(2008-10-03):
想买LCD编程器,看到编程器转接座,估计是为适应不同的BIOS所配。但不知应配哪一种,或者说配哪几种可以应付一般的维修,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LCD编程器,看到编程器转接座,估计是为适应不同的BIOS所配
-----------------------------------------------------
LCD编程器是读写LCD中的MCU的和BIOS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编程器,看到编程器转接座,估计是为适应不同的BIOS所配

LCD编程器是读写LCD中的MCU的和BIOS是两码事

谢yzz163
由于很菜所以概念混乱,翻了下书BIOS是CMOS中的程序,是软件,这样理解对吧。
"LCD编程器是读写LCD中的MCU"这句话是否说明LCD的有关程序是直接存储在MCU中。

网友(2008-11-13):
一般液晶维修中PLCC44的座用的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