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的困惑!!

楼主(2008-10-03):
朋友给一主板 硕泰克 SL-75FRN2 (带2600) 拿来通电测试正常点亮!
擦拭主板后 点不亮,诊断卡 跑2629后RESET长闪 。。。。。是长闪!
检查RESET开关,有2.7高电平....请问高手 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如何解决·在线等。。。。。。。。。

网友:
想测试一下 RESET到南桥有没有低电平,不知道MCP南桥是哪个针,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给一主板 硕泰克 SL-75FRN2 (带2600) 拿来通电测试正常点亮!
擦拭主板后 点不亮,诊断卡 跑2629后RESET长闪 。。。。。是长闪!
检查RESET开关,有2.7高电平....请问高手 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如何解决· ...

楼主说的擦后不亮是不是用洗板水或清水清洗后不亮啊,如果是的话楼主是不是在洗的时候碰掉元件什么的,还有板子有没有干透啊。

网友:
我也怀疑你洗板子的时候擦掉元器件了,主要看下复位电路,跑线..

网友:
水还没有干啊 ``````用风枪吹吹芯片下呀什么地方的```

网友:
RESTE灯长闪,肯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你先跑下电路,看看复位电路中的门电路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谢谢大家提示···我有重新洗一边··等干 测试··

网友:
RESTE灯长闪,肯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你先跑下电路,看看复位电路中的门电路是不是有短路!

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是啊,,要先检测一下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