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G

楼主(2008-10-03):
n61G主板加电一闪就掉点了(上假负载),取下假负载
可以加电测试发现9202控制的两个管子输出控制都不正常,输出1.01控制没有  ,北桥又边的Q23输出为0控制低
内存下的q38没有输出2.5V,B级现在是11V应该是3.3V,s8050是PNP,用772换了输出0.76。现在是11V没换前是5V
一开始还烧9202(上一个烧一个),我板供电改成0欧的了不烧了。但是输出还不正常 ,不知应该查那了

网友:
8050三极管的参数

NEC的8050; 晶体管类型:开关型; 极性:NPN; 材料:硅; 最大集存器电流(A):0.5 A; 直流电
增益:10 to 60; 功耗:625 mW; 最大集存器发射电压(VCEO):25; 频率:150 KHz

PE8050 硅 NPN 30V 1.5A 1.1W
MC8050 硅 NPN 25V 700mA 200mW 150MHz
CS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3DG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2SC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8550的才是PNP,8050是NPN的,请不要搞错了.

网友:
各供电点是否有短路!
这是首先应该检查的!!

网友:
供电点对地数值正常  8050是NPN的我换错了 那我会去换一下在说

网友:
换了个882电压出来了 ,但是9202控制的场馆输出还不对,上了一个9202好的,还不对,我那了其他的板子也是9202电路的,把握换的换上去发现9202挂了,拿了一个测试好的上去还是挂,那应该是那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