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接适配器就不能充电

楼主(2008-10-03):
只要接适配器就不能充电 关机充电正常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吧,“只要接适配器就不能充电”,那么不接适配器就能充电?
什么型号?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 用稳压电源开机不能充电 关机可以充电
后来发现是稳压电源的线有问题 更换线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