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300WB????

楼主(2008-10-03):
紫5伏有电压 绿线有电压5伏 但是黄 红 等其它都没有电压,找不到问题,请知道的朋友能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短接绿黑无输出,检查次级散热片上的二极管或者MOS。

网友:
绿线接地看看有没有输出,如没有应该是主电源坏或电源控制ic

网友:
你的主电源没工作,只有辅助电源在工作。

网友:
把绿线接地,量494的4 脚电压应为0。

网友:
咱俩的问题一样,都是保护了,辅助电路没问题,主开光管 怎么样 ?

网友:
是电源控制IC有问题了吧

网友:
短路绿黑,观察风扇,
如果转一下就停,说明是主输出的整流输出部分引起保护,重点查整流二极管,电容,假负载电阻及周边元件.
如果不转,说明是主开关管及前级引起保护,重点查7500/494,主开关管,激励管(分别连至7500/494的8,11脚)及周边元件.
7500/494工作正常条件:
12脚电压应该在+12~+29V范围内,13.14.15脚应该输出+5VDC,8,11脚应该输出2V左右.4脚进入保护时在3.5V以上,正常工作时应该在0.5V以下,5,6脚所接定时元件R/C应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