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低

楼主(2008-10-03):
技嘉8IE2004p 内存供电低

为845的板子 刚拿过来的是不过内存 后量得内存供电为0.7伏  G:5V  D:3.2V  S极输出为0.7伏
     内存供电管为 FDD  6530A
    拆下这个mos管,测了一下感觉没什么问题,请问各位大哥哪里坏了?

网友:
换个55N03或者3055
直接换 ~

网友:
换个八脚芯片LM358.,再量量电压

网友:
当S脚悬空 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不就找到问题了吗?如不正常换控制IC和场管本身,如正常,换一下S脚相连的电容,还不行,再打一下S脚的对地二极体值,跟正常板比对一下,有可能北桥不良.

网友:
四楼你说的对,有空试一下。万一管子好的话就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管坏了,先换一个试试,有些管子有点轻微的短路是测不出的.

网友:
悬空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谢谢各位!主板已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复也要说明白呀,是怎么修复的,让大家都知道吧

网友:
如果管的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正常 输出电压不正常  换管试试看 ....

网友(2009-01-25):
呵呵, 一级一级的查。。找到源头了,找出了原因 解决了。请把问题重新编辑一下,把答案写在随后!

网友:
输出电压低,管子坏的可能性最大。换一个

网友(2009-12-20):
楼主怎么问题解决了也不写答案啊
我们还等着呢

网友:
修好了也不说是哪里的元件坏,不够意思,害得大家猜来猜去/

网友:
是呀修好就说一下是什么地方坏换什么东西了,有时时候LM358旁边的电阻电容坏也会造成内存供电跟桥供电偏低

网友:
说明那里坏啦,参考一下

网友(2010-01-31):
楼主只知道问问题,大家都给你各方面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搞好了就溜之大吉。唉。。。。。。现在的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