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有一根竖着的线,现在有好几根了,怎么办

楼主(2008-10-03):
原来是带线的,只有一根线,现在多了许多根,还有救吗?

网友:
是啊。要写清楚!一般有线都是屏上的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是啊。要写清楚!不然誰知你哪裏有線,不過你這個問題好難搞滴

网友:
关于屏幕有线的问题 我听说是可以修的啊 除了日立的屏以外都是可以修的 发到厂家修好像是200快一片 也有人说80快找人可以搞定 不过硬过这种都是换的 没修过 也不会修 也没专用工具

网友:
最好是你发一张图上来。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屏的事吧, 么得救了,

网友:
是屏上的绑定出问题了!试试用东西压住,想办法固定。业余只能这样修,要是有绑定机就像过塑一样简单!但是机器贵啊!买不起!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驱动电路问题,如是一般都有修。如果是屏就要有修屏的专用设备了

网友:
屏的与IC接口出问题了。。这个都修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