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机器不定时掉电(有点位图但我传不上来)

楼主(2008-10-03):
[local]1[/local]A30机器有时用几分钟,有时用几十分钟,有时开机就掉电,掉电后电流0.01A,此时按电源键不起作用,要拔掉电源再插,开机才有反映,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CPU的供电控制芯片不好了吧啊

网友:
有虚汗,检查一下供电的电感。

网友:
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刚开始的的时候可以用5分钟,掉电了再开只能用1分钟,掉电了再开就几秒钟。然后就只有明天再开了

网友:
那就是有电容不行了呗。CPU附近的,还有南北桥的。换换试试

网友:
电容不行了,是短路了,还是容量下降,如果是短路的话,机器肯定开不了了,对于笔记本的固态电容你们碰到过容量下降引起的掉电情况吗?~~~
我认为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源芯片1631也换过了

没有效果,不知从哪里入手,给个思路阿

网友:
换cpu单元电路的adp芯片试下

网友:
我的QQ444120529,哪个帮我发下

网友:
把那cpu的供电芯片换掉,A系列的没修过,不过知道你那个上面的是不是ADP3421,如果是,不用想了,就是它坏了

网友:
不装显示屏,外接显示器不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