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在电脑是不认啦

楼主(2008-10-03):
机子上所以的USB设备的不认了是什么原因       可USB的灯还亮着
                    我重做系统也还不行
                     清除cmos也不行

网友:
很多主板上,有usb接口的设置,你看看是不是关闭了。如果不是,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检查 USB时钟 供电  如正常  南桥坏

网友:
检查USB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