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后便进入待机状态

楼主(2008-10-03):
一台品牌机,主板是MS-6575,478脚,IO:83697HF,SB:SIS960,一进系统后便进入待机状态,刷BIOS,换电源,显卡,内存,硬盘重装系统故障依旧,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了,但是不知从哪下手,请教高手们指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得高手出来了~继续关注~

网友:
换IO试试    不行的话  差不多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网卡的问题啊,我上次也碰见过。!!!

网友:
IO换过,网卡,声卡我把禁用了不起作用。哪位帮帮忙啊。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电压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最后没有解决,客房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