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TX VTX2的17纯平,开机画面很暗

楼主(2008-10-03):
现在有一台CTX VTX2的17纯平,开机画面很暗,然后画面整体缩小,越来越暗,后来显示器亮黄灯。拆机看无虚汗的地方,本人是新手,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最好能够讲解的详细点。谢谢先!
显示器

网友:
你提供的信息怎么简单 你也没有测一下别人怎么分析呢

网友:
关键是我现在就不知道重哪下手,我是一个菜鸟

网友:
先检查主电源(即一次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供行输出的电源要断开,接灯泡代负载校验.如各路电压正确,再检查二次电源*B是否能升或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