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1135-S1553 不上电(已修复)

楼主(2008-10-03):
主板型号:LA-1641、NB:RG82852GM、SB:FW82801DBM、EC: PC87591L   I/O:SMSC_LPC47N227

待机电流为0.05A,测开关按键电压为17V多(不知是否正常?),MAX1632的V+ 有18V多,但SHDN#为低电平。还请教各位师傅东芝的SHDN#一般是由哪个IC提供的?

尝试触摸主板各零件,发现一个二极管(1N4148)明显发烫,阳极接电源口正极19V多,阴极接三个并联的102电阻,为18V多。。

之前求图无果,只能发贴向各位大哥求救了

网友:
感谢无边思绪提供的图纸,是一个大贴片电容微短引起的。

查SHDN#信号到这里,查电压比较器LM393 正输入只有0.96V,导致PON无法为高。

B+电压被拉低,为2.4V。PR17大电阻,另一边为0.96V,算一下电流并不大。

应该是另一路把B+拉低的。B+通过4个大电感供给其它电路使用。

取下PL5后,待机电流为0A。最后取下PC46后,待机电流变为0.04A,测PC46两端有110多阻值。

通电,原先的1N4148不发烫了,+3VALW和+5VALW出来了,开机也OK了。

开关按键是17V多,查了几个帖子也是这样。

后来装好的时候,开机全屏偏蓝。又拆下主板,裸板点又正常。试了几次,原来是主板上LCD接口附近的黑色绝缘胶

没贴上去,使其它颜色信号与机壳短路,拉低了。看来拆装机也是需要十分地用心,也明白黑色绝缘胶不单单用来防水的,各位大哥见笑了。

看图纸时,发现两处地方不明白什么意思。想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PAD-OPEN 3x3m 是什么?

@JOPEN 是什么?

网友:
两个东西是一样的。用锡搭起来的两个PAD,具体的叫法忘掉了。维修调 试的时候用的,哪一路有短路可以用烙铁挑开。。

网友:
SHDN并不由哪个芯片提供,跟一些芯片相连只是起到一个通知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就是高电平,有意外的时候由一些保护电路来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帖!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向你学习.

网友:
我有台东芝2590X的主板  CPU这面  内存旁边有一块有几个小电容测短路  我量了它的后面和一些芯片  没发现什么地方短路了  向请教一些大师教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