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设置后不启动

楼主(2008-10-03):
k8n9p-mx主板设置BIOS后不启动,清除COMS电池后又可以启动,但按F1后进不了系统,请高手们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望赐教!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开机,在自检界面是按del键进入BIOS,把你的硬盘设为第一启动项,然后保存退出就好了。

网友:
COMS 在放一下
就OK

网友:
同意2楼,刷下BIOS。

网友:
电放了N次了。三楼的,我是说设置过后就不起动了。多谢大家了,编程器这几天刚好不在!

网友:
估计是BIOS坏了,就先刷一下看看

网友:
我修过几块都是时钟IC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两块都是刷BIOS好了

网友:
刷BIOS,换CPU,845PE 848 865很多这问题,上PRESCOTT的CPU会出现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