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

楼主(2008-10-03):
三星710  通电  指示灯不亮烧TOP246FN     4744     1N4148换后必好

网友:
向大师求救三星710N

我的三星710N 指示灯高,屏总亮下就灭,换上别的灯管也是如此,请大师帮分析一下,小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怎么没给加分啊    我在论坛中找了  都 没有维修好的   我与到 3台一样的毛病   啊

网友:
楼主遇到的应该是雷击的简单毛病吧。

网友:
三楼的你那个可以换个通用高压试一下。高压那边的问题也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如果以后班主欲到 相同毛病  请给分    我不是胡遍的     4744 是 15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