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

楼主(2008-10-03):
这有块intel d845epi 的主板跑d3-d5-e9  跑到e9不动了. 量过内存电压,上拉电压.北桥1.5v 电压都正常,刷过bios 换过 io 量过ad线全正常. 怀疑北桥,不过不确定,不知道哪个修过这样的板没.?

网友:
cmos跳线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BIOS损坏,刷bios试试

网友:
没过显示卡  测供电  及北桥之间

网友:
今天客户拿了一块INTEL原装845的板子过来修..说点不亮...上电代码一路跑.跑到E9之后就停止了..  判断为内存没有过.而INETLE原装一般跑E9的代码都是BIOS的问题..之后刷过BIOS还是跑  E9... 心里在琢磨 是不是应该换个IO .....但是这个问题跟IO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暂时没有去更换它的哪个念头...记得上次在论坛里面看到说BIOS跳线也会引起这类的故障...想想也对..找到BIOS跳线.发现少了跳线帽..把跳线帽上上去。..加电...一路直跑 ..直到出现INTEL的标志..........   故障修复 ...

我也忘了是引见的那为大哥的,不好意思.你看下把.

网友:
bios 我是换个了芯片拿同样的程序刷的。  故障依旧. 我看了没有CMOS跳线的,应该是电池电压直接进南桥了。有个bios跳线. 而且跳对了。 跳线的电路我也追过,  应该是正常的。 排针一脚是个上拉电压,一针直接跟bios 一脚相通.这种问题应该是没过内存吧.  遇到过好几块了 . 该修的都修到了。 想换北桥. 但换北桥比换南桥.麻烦,而且又不确定。

网友:
有个BIOS跳线?应该叫做CMOS跳线才对吧?就是主板电池旁边的跳线帽

网友:
厉害楼上的高手顶个

我这有个一会我去看看跳线

网友:
这主板可把我给害苦了。。。
本来正在用的INTEL845 就因为换了张显卡就点不亮了。。。E9 这个代码太恐怖了
换过U 或 换过显卡就会出现开机跳E9 的。。。 肯定是BIOS锁住了。。。汗

网友:
是BIOS的程序坏了,下载一个刷就可以

网友:
跳线一开始就注意过了。.

网友:
看来intel的板子就是有些不一般

网友:
应该是BIOS损坏,我遇到过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跳帽问题哦,你换个位置看看吧

网友:
我保证你刷BOSS后能正常

网友:
刷刷BIOS啦

网友:
bios我以前是在好板上面读取下来的,而且型号一样的。 难道这步骤出了问题,没这么巧吧.像这种问题除了bios,bios跳线,还有哪些地方会引起呢。??

网友:
就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