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用几天就烧15v保险

楼主(2008-10-03):
来的时候故障是黑屏  检查是高压板问题  拆开发现高压板主供电保险烧了  找个保险换上了过了几天客户有拿回来说还是黑屏  再次检查发现高压板上的保险没有断 拆开主板发现给高压板供电的15V保险断了 换上了     过了几天还是这个保险有断了    这回来高压板都让我换了   可没过几天还是这样  想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听顾客描述这个都是在点4个到5个小时出现的  我怀疑能不能是 灯管在点一段时间后放电 从而造成 15V电流增大呢

网友:
很有可能是保险小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条估计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或LOU电,换灯管试试

网友:
换下灯管试试看啊,

网友:
看来只能换灯管再试试看了

网友:
换灯管好了没啊兄弟们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网友:
高压板前边的电压高不

网友:
没换啊    顾客是外地的  拿走了    我估计是灯管 漏电   因为 高压条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的关系吧,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