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

楼主(2008-10-03):
有一块主板装系统就死机,是在GHOST完后,安装程序的时候最后一次的什么任务的那里死机了就。之前调试过COMS的病毒警告的那什么,内存的频率和EXTERNAL.CACHE,还是不行。最后还听说电容漏电也会导致装不上系统,换过后还是不行。帮下忙。

网友:
看看 电容换的怎么样  是不是换反了

网友:
用完全安装~~系统安装 一下 看看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啊。

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啊。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啊。

网友:
电容绝对没有焊反,内存是单条啊 而且换过好几条了啊 。帮下忙。

网友:
CPU阿有问题啊,上次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CPU有点坏啦

网友:
再就是硬盘有问题,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先用光盘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或换一根内存   如果不行  看看你的光驱读盘能能力,
或者是光盘的问题  或把你的电源弄下来看看  电源也影响  如果在GOST不上 看看你那光盘有无WINDOWS PE 用 这个一般可以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网吧机,因为以前装过还原软件,全盘格式化了以后就再也装不上系统了,是用pc-300低格了才装上的,楼主是不是有装过类的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