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08-10-03):
神舟电脑自动关机
关机后10多钟会自动开机,还会自动关机!我试了好多遍了!
我都晕了!!
在线等呀!!

网友:
台式机吗?主板问题,CPU供电方面查一下.

网友:
回楼上的!
是台式机!
我在这看过一贴说换CPU边的电容!换了还是一样的!
主板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呀!!

网友:
测试卡跑什么码,用假负载或者不装CPU会断电吗?不装CPU不\断电查CPU供电.

网友:
会不会是病毒引起的啊?先装个系统试试,先简单再复杂嘛。

网友:
先换电源,不行的话你把电脑电源换个排插不和其他电器设备搞在一起,再不行换IO

网友:
回楼上的!
可以进去的!玩10几分钟后,会关机!
关机后,不动不久会自动开机!
进去都正常!
就是会自动开机!也会自动关机!
晕呀!!

网友:
换个电源

换个电源。试试看哦

网友:
描述一点都不专业,无法判断

网友:
呵呵

想了都头疼,最好什么都看看
我提下 --------------------------看看灰多不吹吹在看看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吧,电源也有可能,上次我就出现过电源问题啦

网友:
呵呵  楼主试机是不是装在机箱里面试机还是把主板拿出来在试?、如果是拿出来在工作台试机,用镊子触发开机的话,那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如果在机箱里面试机,你断开按键试看看

网友:
楼主重点检查一下电源,看看有没有爆的电容啊,劣质的电源很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
90%以上出在CPU散热上,不要考虑其他.

网友:
开关键短路

兄弟,我也遇见过一个这样的机器;当时情况和你差不多,不规则开机和关机,但开开以后可以正常使用;查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是主机面板的开机按键坏了,调到重启键当开关后一切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源或温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