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BM主板不认IDE设备

楼主(2008-10-03):
主板正常开机...进入BIOS查看发现不认IDE设备两个接口都是同一故障...
测地址数据线发现3.4.9.10.钍对地都无无穷大..请问这是南桥虚焊还是烧了...这二十条数据线是直入南桥的吗??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多半 应该是 虚焊造成的  加焊试试

网友:
哪个高手可以把详细的IDE接口的测试点发上来吗?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基本可以判断南桥挂了

网友:
严重了不是

我遇到的话就换板了
不知道楼主怎么想
看看桥片热吗?

网友:
南桥温度正常呀...出能正常启动呀...南桥坏启动不了吧....

网友:
我见过的主板IDE都是直接连南桥的,复位是I/O发出的.而且有几个针脚对地是无穷大的(空脚,具体哪几针忘了).有几脚有上拉电阻,其余直接接南桥.清一下COMS,量一下复位,量5v供电,如果都正常,那九成南桥问题了.
IDE不行,没SATA接口吗?还有100M PCIE接口买个转接卡也可以接硬盘用的.

网友:
呵呵  DELL的品牌机,IDE1接硬盘什么都正常也可以进系统,把光驱接在IDE1上做从盘也是正常的,但是把光驱接到IDE2上就认不到了,怀疑IDE2口坏,把硬盘接到IDE2口也是非常正常的,接上光驱做从盘也正常认得到,但是只要分开接IDE就不行.      呵呵   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多谢鸡助大哥...我主板的IDE也有5V供电....

网友(2009-02-11):
这个故障好怪

网友:
为什么大家只说故障,不说是什么板子呢!
我们可以帮你分析,但是你们也要给我们分析的条件呀。
这个故障如果是因特芯片组的就不一定是虚焊,就是敲坏了。
如果是NF芯片的,那就是虚焊了

网友:
希望大家把故障解决了也说一下,大家也好借鉴。不要只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