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故障,测试卡显示38

楼主(2008-10-03):
能启动的起来,CMOS都正常,但是不能进入windows的界面,重装系统也不行,光盘启动到安装界面就黑屏,ghost 界面也进不了,估计是主板问题,望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啊,我有一块这样的主板,硬盘的分区表错了,给你描述的故障一样,我都搞不清楚怎么会跟硬盘有关系!

网友:
看看在什么地方出错啊有没有英文字样

找到后上网上查查了
低格下硬盘看看
在不行改写下0磁道

网友:
难道硬盘分区错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硬盘问题,先低格了看看

网友:
你看下光盘WINPE能正常工作吗?再去判断什么故障。

网友:
可以试换一下内存...我也遇到过内存也会这样。不要一味的想到硬盘上....

网友:
你换块板子上去看看,如果问题解决就是板的问题,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就要看硬盘或是内存了,还有碰到过cpu出这种问题的,在dos下分区格式华什么都正常,装系统时就不行,换块cpu就可以了.

如果是板子的问题那就不好修了,这种故障弄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个问题,无论是正常安装还是GHSOT都会黑屏,死机,最后我用PE装上的系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难判断,我的硬盘是有点问题,我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