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调钮的问题 ..

楼主(2008-10-03):
有一台纯平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图像模糊,轻轻调节高压包后就可以清楚.但是过一会又不清楚了.
这个聚焦钮能否清洁一下?我是说内部?如果可以清洁的话,用酒精清洁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
显示器
不清楚

网友:
CRT显示器模糊分两种情况 1)开机模糊,过一会清楚,是管座聚焦漏电,换管座。
2)开机清楚,过一会模糊,是包问题,换高压包。你介绍现象换包解决。

网友:
聚焦钮密封在行包上,无法清洁.

网友:
要想修成换包吧别的办法是一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