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 R32 R40主板,均为跑38故障,请问是什么不过

楼主(2008-10-03):
如题,请问是什么故障,谢谢大家
主板

网友:
内存,,,,
显卡,,,,,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38应该是内存 不过!R32不过显卡和南桥都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R32是最垃圾的本。南桥最爱坏。且不易修

网友:
内存不过!焊一下内存槽

网友:
可内存不放上去是显示A0,上了内存可以跑到38啊,到底是显卡还是内存啊

网友:
是过了内存,还没有过显卡吧!R32的通病就是显卡虚焊呀!

网友:
是内存不过 不插内存跑A0和38 都是内存不过 但意义不一样

网友:
A0的意思是没有检测到内存,而38表示内存未过,IBM3、4系列都容易出现南桥或显卡虚焊,

网友:
跑三八遇到过 好象焊了内存槽就好过那么一回

网友:
38就是内存没过,数码卡的显示就是针对IBM的电脑而来的,R32的显卡,南桥确实容易虚焊

网友(2008-12-14):
内存没过,这种扳北桥很容量虚焊

网友:
R32走38内存槽少,显卡,南桥占多数。A31 ,T30是槽占多数。

网友:
这是通病就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哎 我这里有个 R51 的 机器也是38 可是我做了北桥后好了 就是过不了多久 就又不行 了 就又是一样38 我做北桥都做了好几次 了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换内存还不过就是显卡的问题~这几个本都容易坏显卡 不过r40的显卡成功率不高~即使成功了还是容易出毛病~

网友:
先做内存,再做显卡,试下了

网友(2009-03-10):
38应该是不过内存。LZ换个内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