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T,不显示了。

楼主(2008-10-03):
一台17的CRT,不显示,开始的故障是,电路保护,不能开机,我查到,行部分/有短路。然后换了个,稳压管,OK了。然后开机。没有显示,行部分是正常的,灯丝也是亮的,,信号线插上去也是,绿灯啊,,拔掉就是红灯。。这说明正常啊,,这是不是。IC 的问题呢。。请高手指点下,,
不显示

网友:
"行部分/有短路。然后换了个,稳压管,";这是个什么东东稳压管.具体起什么作用.

网友:
故障没有明确说清楚.不好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