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了)图解我维修的电源

楼主(2008-10-03):
这电源听客人说是雷击的,拆下机箱,拿出电源拆开一看,是这个样子。目测后级电容都鼓起来了,应该电容的容量下降了(后来经过我实测电容的容量至少降了一半)就算修好也要换。

因为是雷击电源,这个我也用表检查了。

拆下整流管测,四只中有两只管不行了。

再拆下开关管测,又挂了两只13007管。

换上电容保险整流管以及13007管再来个全图,换上这些零件之前我检查了前级的所有电路(雷击电源什么样事情也会发生)

接上市电,用表测紫线有5V待机电压,再用1欧档测红线5V电阻,差不多5欧(证明没有短路),再测黄线12V电阻,有12欧左右(没有短路),于是短接绿黑线,电源风扇呼呼的转了起来,用表测各输出电压正常,再用小灯泡加负载试试,还是没有问题。

上机试OK。

试机算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刚才测IC:494的12脚电压待机时有20V之高,启动后电压高达了27V,空12脚测供电也是20V的,查了附近的电容都没有发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换上一个新的494IC,电压也是一样,请师傅指导维修。

这块电源我已经连续地试了几天,没有发现黑屏死机等任何故障,至于494的12脚待机电压有20v应该出现在有些电源上,并不是所有的电源的494都是12V(个人观点,有待高手的认同)

网友:
还有电容有问题,时间长了会坏494,

网友:
494的第12脚供电一般只有两路,即辅助电源和启动后的12v电源,查一下便知,另494供电范围是8-40v,在正常范围

网友:
你的+12V有问题。

网友:
若是坏的太多了,也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今天我查了一下,是银河的动王电源,型号是:ATX-300-P4B,如果有谁知道测过这种电源是TL494的12脚电压是不是也是我上面说的这个值那我就不用查了,如果不是这个值那估计这个494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这里是讨论坏了东西怎么维修的,说出维修的方法以及过程方便大家以后一起参考,暂时不说维修价值。

网友:
494的12脚是20V的, 启动后27V也正常.

网友:
辅助电源有两路供电,一个是稳压5v,另一路是不稳压的,给494的12脚供电,不同的电源这个电压不一样,就是你所说的那个27v电压。

网友:
试机算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刚才测IC:494的12脚电压待机时有20V之高,启动后电压高达了27V,空12脚测供电也是20V的,查了附近的电容都没有发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换上一个新的494IC,电压也是一样,请师傅指导维修。

===========================
494 的12脚最高极限电压可达 47伏,但大多数电源应该在20V以下。你要检测下待机电路是否还有故障。

网友A:
偶觉得只要待机5V正常,那20V也是正常的.它们两个电压要么同高,要么同低.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觉得只要待机5V正常,那20V也是正常的.它们两个电压要么同高,要么同低.不知对不对.

如果+5V轻微短路或负载变大,12V侧电压将会升高。。。因为12V端内阻很大。。。

网友:
我有一个长城电源供电脚也是20多V的!

我有一个长城电源,原来芯片是KA7500,后来换了494,供电脚12脚也是20多伏的。只是这个电源很奇怪,在有些主机上一启动就保护没输出,有些主机上则正常。我也发个贴子,就是那个电源。换了电阻也是一样,只不过试过三台主机,有一台不行的。另,如果不接12V的那个插头,则不会产生保护。

网友(2008-11-04):
回复 网友B: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哟,是不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上面说的494的12脚电压应该是对的,不同的电源它的电压会有些不一样

网友(2008-12-31):
有22伏的。我修的时候看到过。记不清型号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正常了!494的12脚一般电压是在12~36之间,你吧它换到另一台主机上电压可能又不一样了。

网友:
494 12脚30v以下很常见。正常。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请看TL494的资料:

网友:
27V正常,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