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65PL-A主板诊断卡代码显示10

楼主(2008-10-03):
开机,诊断卡代码跳动,45--95过后,就跑到了10

刚开始,显示器上会显示正常的检测显卡信息的界面   我用的是7300GS/128M的

检测信息过后,屏幕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过显示器指示灯还是绿色的,没有闪。

就没有下文了

查诊断卡拉奇说明书它说看什么DMA芯片及相关电路,还有就是内存或是内存插槽或是内存相关电路有问题

内存相关的我都查过了,没得问题,不过再找DMA相关的信息发现现在的DMA芯片都驻南桥,不会是南桥坏

了吧,前两天主板的网卡才无故不能用了,今天就点不亮了。

请高手作解,到底是CPU   主板    还是内存电路有问题呀,我认为多半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看样子没什么希望了

是不是灰尘的小问题啊

网友:
如果可以,你先试着把网卡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看来,网卡芯片应该有关系.拆了试试...........

网友:
网卡芯片在主板触发后一直不发烫,不过,网卡灯一直不亮
我取下来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查显卡供电,换显卡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2009-11-09):
我的也 是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楼主的有下文了没啊。。。。

网友:
精英的主板不能单靠检测卡来判断问题。建议换显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