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03):
我家一块联想QDIP1D主板,有次我弟弟帮我机箱搞清洁工作结束后,把内存插反了,然后通电,结果内存金手指烧了,一根内存插槽上的接触点也烧黑了,因为是2根插槽,所以我换另一根插槽,通电后,CPU风扇正常运转,就是点不亮,也没有滴的一声,高手们看看是什么东西坏了??是内存插槽坏了还是CPU插槽坏了??

网友:
把第一次烧坏内存的那个插槽的弹片清洁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另一根插槽应该没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有可能已经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我知道了谢谢解答!!!

网友:
取下内存看可报警,能报警装好的内存看看,不报警看内存槽附近有没有MOS管烧毁,一般都会烧鼓

网友:
一般烧的话都是烧MOS管 建议查看下!!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你没有换好,要不就是你换时把边上的器件搞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