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新配置 有问题!

楼主(2008-10-03):
cpu:Dualcore intel pentium E21800(双核 2.0g 10*200Mhz):速度没发现那么快;
内存:2GB DDR2-800 DDR2 SDRAM;
主板:技嘉GA-945GCM-S2C rev1.0;
集成显卡:intel(R) 82945G Express Chipset Family(128Mb) ;
硬盘:ST3160813AS(149GB,IDE);
声卡、网卡:集成

我告诉配置电脑仅上网用,没告诉他网上看电影用。现在新配置的电脑好慢,不知到底慢在哪里?难受呀.有办法更快吗(最少资金花费情况下,硬件提升呢)?花多少钱 我新电脑倒没装什么太多、大软件呀!

网上视频时卡,有点软件安装等觉得也很慢呀,网页问题修复提问后等刷新后一时无法反应出新修改的信息(要刷新多次才行 两次以上)。

懂硬件配置的帮帮忙 求救菜鸟一下... 谢谢!
问题补充:电脑硬件配置高手 帮忙!!!!!!

网友:
遇到类似问题,2g内存双面的,很慢,换成1g单面的就正常了,楼主看是不是内存兼容不好,换1g单面的试试,还看看主板bios里cpu 缓冲不要关了

网友:
主板与cpu兼容吗?他们有说主板太差?那应该换什么呢?
如何能检测出主板与其他物件的兼容问题呢?

网友:
945上2180应该可以没问题啊

一个p4双核不怎么高
为什么大家总想开双通道
我不怎么看好
要找个高段的板才能开

网友:
比我配置高多了,正常来说,不应该慢的

网友:
换个操作系统试试

用的啥操作系统,vista?带插件的xp?
告诉你吧,即使你的机器是顶级配置,装上vista,或者带垃圾插件的xp,你的机器也就感觉跟一个p4刚出的时候装上xp后的那种速度,建议从软件先找找原因吧。

网友:
操作系统:ghost xp sp3纯净版 Y5.5

网友:
内存是金士顿2G-800(双面)是不兼容吗?操作系统是ghost xp sp3纯净版 Y5.5。行吗?

网友:
945板垃圾..建议用NF芯片的...速度绝对比你的快..现在的厂商在低端板能省则省,,质量已不如以前..还有你的SP3还用5.5的..我都用8.5的了

网友:
楼主是不上网看电影慢呀??

楼主是不上网看电影慢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和配置没有关系的~我给公司装的酷睿420+1G内存+160G日立SATAII+945的板速度很快呀!也装过E2160没你说的这样呀!

网友:
我也是用MSI的945+E2180+金邦1G*2+ST160G +LITEON电源  ,还可以啊,你这个配置应该不会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