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坏长城液晶修复

楼主(2008-10-03):
几天前接到一台19宽长城W91液晶,该机经目测及询问客户得知:此机是今年四月份买的,前几天因吵架摔的.接到机子,仔细的看了下,发现液晶屏表面没有明显的破损,开机检测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
       分析:该机是摔过后才出现这样的故障,那么很有可能是把屏或者线路摔坏导致的.
       那第一步就应该排除通电的问题.     动手:打开盖子对我等是小菜一碟.
      接上电源,量+12V +5V正常,按开关键,电压没有跳变,顺着按键板很容易就发现按键板断了,将5根线接好,开机检测发现电源指示灯呈红色不规则的闪动,接上主机,指示等颜色不变,并一样的不规则的闪动.这种情况很象保护电路动作时的现象.
       那第二步先分清楚是屏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首先把高压板拔掉,屏线也拔掉.通电按开关键.很高兴的看到电源指示灯亮了----红色的.接上信号,指示灯变成了录色.初步判断信号 按键板及驱动板应该是好的.
        第三步,仔细查看高压板,没见到有明显的断裂及损坏迹象,屏外观看也没明显的破损,这个时候分析很可能是灯管破损或者屏内部损坏,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排除灯管,四根灯管同时破的可能性很小,只要有一根灯管是好的,屏句应该能瞬间点亮而后保护.这时动手拔掉一组开机,指示灯不闪,但看不到信号,可能是第一次开机高压还来不及建立就被保护了,关了再开,发现图象一闪就没了,这个说明接上去的一组灯管和屏是好的.剩下的一组俩个,也用这个方法很容易就找出其中的一灯管有问题了.为了 验证一下,外接一灯管,开机,接上主机,久违的画面出来了.接下来就很简单了,换灯管.
        好不容易把屏弄开,找到开始判断为坏的灯管,左看右看,也没见到灯管有破损,因为显示器买的时间不长,灯管老化是不可能的,会不会灯管也是好的,抱着试一下的心情,把坏的一组也接到高压板上,因屏还没装好就没接,开机,四根灯管全亮了,这就奇怪了,明明是这根灯管一接上就出的问题,还是心有不甘,顺着这根"坏灯管"找找看.发现屏的右上脚的铁板有轻微的变形,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用钳子扳正,保险起见再用绝缘纸隔一下,装回灯管 屏等,开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头像被屏蔽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看了论坛里很多人想修LCD,其实很简单
在这我给大家提计个意见
我们应该配一些配件在店里。比如说
双八的 和单八的驱动板当然要写好驱动程序
一般这样的板可以点市面上80%的屏(可以点亮)
因为给我的感觉17寸的屏基本都是双八的,
当然其他的也有很多,我只是说我修到的。
还有就是单灯的高压板。大口和小口的各一个
然后用个DC头子接如12V电压到灯板的供电和地。
然后用2个1K电阻串连接在12V电源上在取二电阻的中点电压
接于高压板ON/OFF处。处理好绝缘。
说了怎么多。
就拿楼主的问题给大家说说
要是我修这样的问题。第一步我就会用通用板点屏!
亮:就修电源和驱动板
不亮:就一个一个灯管的试总有一个会亮的!
这样可以快速的知道屏是否损坏(特别是摔过的屏)
不要花了半天时间修电源,驱动板后是屏坏了。
这样前面的付出就等于0。

网友:
LZ 你的維修流程~真是仔細

最後還是找到問題的根源~FIX OK

我想~若是我自己~來修這台~可能將開關板修好後~故障還是存在~可能就放棄了!

网友:
如果你碰到了 有一部分是正常的 一部分不显示的 屏 你会如何修理?  修LCD是简单 但如果是碰到软故障  这就要考验你的耐心和综合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