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两边有黑道

楼主(2008-10-03):
客户送来一台17的大水牛显示器,故障是两边有黑道不管怎么调都调不好!检查行宽电路发现没问题
   可是发现升压管那烧焦,换上新管就点不亮啦!不升压

网友:
先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的元件,然后换场块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送来一台17的大水牛显示器,故障是两边有黑道不管怎么调都调不好!检查行宽电路发现没问题
   可是发现升压管那烧焦,换上新管就点不亮啦!不升压

先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如果这时图像正常的话.问题还是出在升压电路上.升压放大级电路没有几个件.自已仔细查一下了.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前级驱动。看一下升压管S极有无小阻值电阻。

网友:
二次电源电容坏了吧,还有查看一下校正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