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键盘有效利用

楼主(2008-10-03):
现在手上有一个没有办法维修的本本,是客人被别人骗买的一个垃圾货,现在想利用那个键盘,不知道怎么去改成USB口或圆口的插头用在台机上?还请各位大老教一下,谢谢

网友:
接口完全不一样...应该是不能改的吧...除非原本这个键盘就是用SIO的PS/2端口来使用的...

网友:
本人没有试过,但接口和主板电路都是不支持的吧。

网友:
呵呵!

成本一定高过买一个新!买一个罗技都可以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改来干什么呢,又不好用

网友:
有个键盘的控制芯片呢~
笔记本的有的在主板上

网友:
是不可能去改的!笔记本键盘用到台式机上不现实,因为还要加键盘的接口电路,你总不能再做个外壳来用吧!要不加的电路和转换的接口就放旁边吗,这样好打字吗?可见不实际!还不如买个外接的笔记本键盘,不贵还好用!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发表,我在这里学习了,真的谢谢各位了,就你们这么一下,我觉还是去买一个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