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ENQ PF71G+故障

楼主(2008-10-03):
开机一会黑屏,绿灯亮,将显示器关掉,一秒故障再现。有时开机又正常。
黑屏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 benq常见问题 3a保险 c5707 9024 160v0.22uf电容

网友:
但是有几个c5707,请问是那一个呢?没找到有9024.

网友:
看看变压器 高压电容, 加焊一下 应该就OK

网友:
9024 可用tp 41c 和 j528 代

网友:
有的板子上用的是11P06 不一定是9024 请查看

网友:
我以前遇到类似问题`直接换高压板``学习了```

网友:
先看下,电源滤波,再看高压板,最后就是灯管了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同样的机子同样的故障现像 换了个高压板的振荡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就好了 反正这种情况常规的故障点就是 高板的供电滤波电容漏电 还是就是降压管和升压管连带保险 还有是升压变压器爱坏

网友:
BENQ 应该是高压条虚焊或高压条坏

网友:
请各位具体些,我的型号是FP71G+,一年前曾经拿到BENQ维修部修,
一个月后居然说没问题。

网友:
大家都猜錯了_ 為什麼不先查背光開啟5V還在不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