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533 VTT电压 CPU供电

楼主(2008-10-03):
在本站看到了这张图,借来用一下,因为那个贴我还不能回复。所以只能发新贴了。
原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5528-1-1.html

图中黑框所指的一个三极管(Q795),的输出极是,VTT参考电压,1.2V   至北桥和CPU 是吧.
在上CPU时对地阻值是3 。如果把CPU拿下来应该量出来的阻值是北桥的阻值,应是100多吧
现在我遇到三块板这个阻值都是3 (不装CPU)这样应该不对吧。是不是北桥坏了。电压是对的,1.2V
都是CPU供电出了问题。 就算是没有CPU压,还是复位。    都是复位不工作。
今天的要问题是。这种是不是北桥坏了。图中VTT输出在不上CPU的时候对地阻值是3 是不是不对。
北桥是SIS 661GX

网友:
部分主板VTT1.2V对地阻值为3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
继续顶上去

网友:
这个661GX 也不应该是3吧,我这有一块也是661GX的北桥,是130多啊。  另外同块 有661FX也是130多
谁还有没有这块同样的主板。ASUS代工的品牌机主板。 P5S533   北桥是 661GX 的,帮忙量一下这个Q795输出极,(VTT 1。2)阻值是多少。

网友:
有没有人能给个详细人回答

网友:
找一块0K的板子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2009-06-06):
今天我也碰到一块同样故障的主板,不上CPU的时候对地阻值是2,背面电容只有一个对地2,我这块主板一开机就烧PQ4,更换了三个也不行,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个板子很难修,说是主板设计的问题!哪位大侠彻底解决了,请通告一声